怎么看,主板型号

楼主(2019-11-19):
台式机,开机后显示器不亮,显示器无问题。硬盘,风扇都转。换成独立显卡后,显示器依然不亮。

网友A:
品牌子主板...各供电正常不...查下电池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品牌子主板...各供电正常不...查下电池有电?

电池36mv主板是la69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品牌子主板...各供电正常不...查下电池有电?

我没有这个板子的电路图

网友:
在论坛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