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19 17年款 版号820-3481-a

楼主(2019-11-19):
A1419 17年款 版号820-3481-a 求下那个大神在修这个机器,需要如图的改动过的电阻阻值,有点位图最好了,18312581568可以用钱买精确阻值或者图纸点位。

网友:
淘宝看看有没有卖的 同样的板子量也是路子

网友A:
参考820-3478,基本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考820-3478,基本一样

多谢兄台,我翻看一下,不一样。

网友:
板子还在吗?刚好我手上有一片,需要的话我拍照测阻值给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参考820-3478,基本一样

3481这款 按开关,第一个灯会闪灭不开机,有通病吗?已经排除了风扇还有显示接口供电短路的问题,每次只要加焊下62383C就能通电开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481这款 按开关,第一个灯会闪灭不开机,有通病吗?已经排除了风扇还有显示接口供电短路的问题,每次只 ...

苹果,我没经验,直接干他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苹果,我没经验,直接干他吧

你的板子不需要图片对阻值了吗?不需要我就不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板子不需要图片对阻值了吗?不需要我就不拆了

怎么联系你,18312581568

网友D:
这是前段时间换显卡显存的时候拍的,你看看能不能帮到你,帮不到的没办法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是前段时间换显卡显存的时候拍的,你看看能不能帮到你,帮不到的没办法了

多谢热心的维友帮忙,楼上有个热心人士帮忙测量了,准备去订电阻试试

网友:
送个料板不就好了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多谢热心的维友帮忙,楼上有个热心人士帮忙测量了,准备去订电阻试试

有图 有点 还要么

网友:
可以上鑫智造上面看看有没有图纸点位

网友:
这是干什么改集显了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图 有点 还要么

私聊没有回复,有联系方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图 有点 还要么

私聊你了    你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