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770T-D3l Rev 3.1 主板无复位,无时钟,无规律自动掉电维修事例

楼主(2019-11-19):
拿到主板上电测试,测试了几组供电均正常:
1.VCC12_DUAL,测试点Q73的2脚1.2V正常

2.DDR15,测试点Q26的2脚1.5V正常

3.DDR_VTT,测试点U199的5脚0.762V正常

4.VDD_25,测试点Q62的2脚2.5V正常

5.VCORE,测试点DQ3的D极1.0V正常

6.VCORE_NB,测试点QDQ19的D极1.0V正常

7.VCC_SB12,测试点Q430的2脚1.2V正常

8.VCC18,测试点Q1的3脚1.8V正常

9.NB_VCC1.1,测试点Q23的2脚1.1V正常

以上几组电压均正常,然后由CPU核心供电芯片ISL6323的37脚发出到SB南桥的PG信号也正常,既然都正常那就测时钟有没有问题了,用示波器测试晶振的波形也正常,时钟芯片的供电复位信号也正常,用手摸一下芯片一点点温度都没有,这个应该不正常吧!正常情况这个芯片就算主板没有运行不至于冰冷的,其实时钟芯片发热量虽然不是主板发热量最大的元件但是它的发热量也不小,而且是比较容易坏的器件了,正准备换芯片的时候我用手按压芯片的时候发现检测卡上的时钟灯突然亮了,难道是虚焊了吗?我直接加焊芯片还是一样的问题,看来芯片出问题了,于是直接换一个芯片后发现时钟正常了,

但是还是不跑码,而且无规律性的自动掉电。这个主板问题还真不少,现在时钟有了还是不跑码但是复位灯等3-4秒钟闪烁一下就是不跑码,难道还有别的问题,说来真的挺奇怪,这种情况一般DDV2.5V坏的情况比较多,可是这里电压正常,然后我测试CPU核心供电电压一直都是1.0V左右,这个电压是启动预置电压,如果芯片收到如果核心供电芯片收到PWVR信号后会启动正常的工作电压模式了1.4V左右,但是我测试PWVR信号也是正常的,然后这个时候我有些犹豫了,正想换核心供电芯片的时候我还是把整版之前的那几组电压全部又重新测试了一遍,你说还奇怪了正确测试的几组电压都是正常,现在测试最后一组VCC_SB1.1V 的时候发现没有电压了,难道是这里问题了,该供电是U97(ISL6545CBZ)输出的,然后测试芯片5脚供电脚有12V,在测试7脚EN引脚有正常的开启电压,果断换IC后发现电压正常了,也可以跑码了,

但是掉电的问题依旧,哎呦呦呦还有问题头都搞大了,掉电的问题首先我测试IO芯片的几组检测电压值也是正常的,不是电压检测问题难道是CPU温度检测电路出问题了吗,还好这种情况我遇到过,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换Q9和Q10后,

然后上电测试问题居然解决了

这个主板一共是三个问题,1.时钟没有导致没有复位
2.VCC_SB1.1V无输出导致不跑码
3.Q10和Q9性能不良导致无规律性掉电。

网友:
Q9 Q10掉电是通病...换就好

网友:
这个板子做工挺好的
不过搂着这个板子毛病真多,收费应该3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