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80 DA0LV6MB6F0 REV:F电路图

楼主(2019-11-19):
联想E42-80 DA0LV6MB6F0 REV:F 电路图

Lenovo E42-80 DA0LV6MB6F0 .pdf

网友(2020-01-01):
下完了才发现下错了…………

网友(2020-03-24):
【新提醒】LV6 DA0LV6MB6F0 图纸-迅维网-维修论坛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18120-1-1.html

网友(2021-04-07):
今天我也修到一台联想V310-14ISK 板号DA0LV6MB6F0 REV F  它和昭阳 E42-80  一样的,故障:插电待机0.020开机上电到0.122掉回0.020,从故障看是缺电压测全板发现没有+VCC_CORE、+VCCGT、+VCCSA。由PU4 NCP81206产生,测得:
13.18脚VCC.PVCC供电:5.01V
12脚VRMP供电:19.30V
4脚EN=VRON开启:0V(正常3.3V)

分析4脚EN=VRON开启:0V是不正常的看电路是由U23小五脚蕊片 TC7SH08FU  4脚输出,测有瞬间的3.3V打阻值开路断线了,用零欧电阻将断线部分连接,开机电流0.685进系统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

网友:
这个机器的点位图有吗? 找不大零件的位置在哪里  跑线跑半天难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