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224WMi显示器亮度问题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9-11-19):
NEC这个显示器亮度不够高,太暗,问下师傅们有没有办法改善亮度?

网友A:
调高亮度,模式调成游戏如果再不行换背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调高亮度,模式调成游戏如果再不行换背光

换背光是背光板背光纸还是灯条?

网友C:
换灯条
一般灯条老化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背光是背光板背光纸还是灯条?

改led就好了

网友:
你要首先判断是背光问题还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现在亮度是否可调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灯条
一般灯条老化了吧

换过也不行 不是灯条问题原来就偏暗

网友:
可以调 这个显示器本来就偏暗

网友:
测电压。调完亮度分别测前后电压差,灯条灯管,升压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