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DA 的电路图中 X BUILD 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9-11-19):
坛友们好,请问 VIDA电路图里面的X  BUILD 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我也不懂。不过你也不用深究,这个不影响我们理解电路图与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懂。不过你也不用深究,这个不影响我们理解电路图与维修

谢谢回复。我就不确定这个是不是 指在 电路板上没有实现这个电路或者是砍掉(X)的意思呢

网友:
应当是对应某一版本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