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主板ms-h61xl VER G1 开机不显示,不上内存报警,上了不报警不显

楼主(2019-11-19):
铭瑄主板ms-h61xl VER G1 开机不显示,不上内存报警,上了不报警不显。刷了几个BIOS都一样,CPU电压1.12V 内存电压1.56V 1.8 1.5 0.94 都有电压

不上内存  报警。。但上了内存不报警 也不显示,换了内存也一样,,换过G530的U 也一样。。。到这没思路了,,该怎么修了?

网友:
查内存这块

网友:
不懂怎么查了,内存供电1.5  0.75和三个3.3V都有, 用带灯测试卡 ,该亮的灯都亮。。。

网友(2020-03-12):
你要看看诊断卡有没有过内存 还是挡外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