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p 摔不开机 定电流210或者400

楼主(2019-11-19):
强制dfu,插电脑显示无法识别的usb。换过usb拆过硬盘,都没问题,请大家帮忙,谢谢

网友:
可能是cpu虚焊

网友A:
尾插测量阻值正常不?

网友B:
有三个地方会出现这个
1尾插 2基带CPU 3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尾插测量阻值正常不?

正常 已经修好了 忘记回复了 CPU周边电感问题 重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三个地方会出现这个
1尾插 2基带CPU 3CPU

谢谢。。。。。。。。。。。。。

网友:
那个电杆虚汗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