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影精灵4 8300h+1060 进可乐 板层烧穿维修

楼主(2019-11-19):
这机子修了好多天,客户描述进了可乐,当时以为没问题就接着用直到冒烟才送修。多重故障维修,给大伙提供点经验

进水的位置,整片都烧黑,烧的非常严重,位于独立显卡供电的背面

刷洗烧黑的地方发现板层已经烧穿,只能挖孔处理短路的地方

一层层的拨开直到没有短路,最后打上绿油固化,对烧断的铜箔飞线

正背后是显存的供电电路,直接烧穿到显存供电的复合管段的供电点的位置,打上绿油更换了复合管,再次对整板打值无异常后上电发现花屏

当时就有点懵,以为板层中有信号层被扣断线,对显卡的基本供电电路进行测量没有发现异常,显存供电 显卡供电全正常。分析维修过程,显存的复合管烧穿,极有可能引进19V直烧显存或者显卡,再次测量显存供电电感的阻值为20欧左右,感觉有点不正常,于是定了6片显存回来测试

拆下显存对比果然阻值有所偏差,应该烧毁了,全部换上后阻值恢复60欧左右,但是亮机后依旧花屏,貌似故障不变,这时就不由怀疑显卡核心有问题,这是一片1060的核心,订货600+,和客户商量后同意报价换,等了几天换上亮机正常

至此该机子维修结束,中途换掉核心后上机依旧花屏,当时已经修了很多天了有点丧气准备放弃,丢一边今天有空拿出来发现显卡核心的锡珠有一部分没沉下去,因为买的拆机芯片,多少焊接有点变形,于是压了一个5毛硬币上去做BGA完美修复

网友:
学习了,小白路过,不知如何评价!

网友:
这个机子维修费都1000多吧?

网友:
按照维修用的工时,手工费应该都要1000了

网友(2019-12-24):
正常打值1060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