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无背光

楼主(2019-11-20):
打显示座子阻值 或者3个测试点的阻值
发现2脚阻值为0  说明芯片接地或者3个电容接地
一个一个拆电容 运气不好  3全拆完 发现阻值回来了
接着更换3个电容  ok
说明一下  阻值只有芯片才有  量阻值量的是芯片的  但是接地的只有电容
问一下各位  听说得把芯片和二极管和电感都换了???为啥  ?不换会返修?

网友:
路过学习习,手机一直没有学习,还在学习中

网友A:
如果压降比正常压降低的话可能二极管打穿了,这样的话灯控储能电感的电压会倒灌回来,打坏芯片是小事,要是直接打穿了板层就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压降比正常压降低的话可能二极管打穿了,这样的话灯控储能电感的电压会倒灌回来,打坏芯片是小事,要是直接打穿了板层就完了。

这就是都换掉的原因,以防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