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的电压检测不准确,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19-11-20):
主板的电压检测不准确,是什么原因呢?5V只有4.几V,3.3V直接就变成1.几V?

网友A:
漏电,或者本身坏,或者控制IC电路问题,这个就是供电和信号的最明显区别,供电任何时候不能拉低,信号可以拉低置高,相当于主水管,拉低(缺水漏水)了肯定不行。信号相当于家里面,开启水龙头,然后关闭,就是拉低,人大脑反馈没水了,另外就是关闭的水龙头打开了,电脑反馈有水了。

网友(点评):
和电源有没有关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漏电,或者本身坏,或者控制IC电路问题,这个就是供电和信号的最明显区别,供电任何时候不能拉低,信号可以 ...

好的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