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535 笔记本维修,电源保护故障心得

楼主(2019-11-20):
   这是DELL 5535 通病。看电路板啥问题没有,直接拆掉这2个电容。可以上电了,短路保护消失了。
   重新焊上电容。完毕。

网友:
大短路了呗

网友:
下面那个电容肉眼能看到裂纹,是不是有一个电容是好的?

网友:
短路的机子必须是秒 了

网友:
有可见裂纹,或者是相片的问题?

网友:
这个机子坏这个电容,隔离管一般都击穿了,不换的话充电会大电流。

网友:
就怕遇到大短不发热的

网友:
绝对通病!

网友:
像这种还要测保护隔离的P沟道管子有没有烧穿

网友:
是中间那个电容坏,短路的都可以量出来的

网友:
公共点短路吧,分分钟的事情

网友:
这是大短路的问题

网友:
隔离管没坏吗   如果坏了插电池会大电流

网友:
这速度够快,干净利落/谢谢楼主经验分享

网友:
短路一般都是烧鸡大法,记得拆掉电容再测下对地值

网友:
烧机大法最直接!

网友:
是这两个电容坏了吗,外表确实看不出来的

网友:
通病机是要有概率的,此机多少台出现一个,加上电路图最好了

网友:
现在短路的机器越来越少了,最喜欢了。。

网友:
这是捡钱的节奏  我就喜欢这种

网友:
我也遇见过,会不会是通病

网友:
笔记本用了几天了,没发现问题。 有人担心的隔离管击穿,没有出现。就是换了2个电容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