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70不亮机

楼主(2019-11-20):
联想G50-70不亮机,上电0。18,CPU供电没出来,其它电压都出来了,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
看下SVID正常不,CPU供电工作条件,BIOS

网友:
BIOS治百病

网友:
0.18  是不是u挂了

网友:
先查一下条件,VIN,VDD,VR_ON,SVID等,然后刷BIOS,不行就是CPU坏。我遇到过CPU坏死活不出CPU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