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9-11-20):
海信TLM42V67PK,蓝灯闪烁,无法开机。
主板型号是RSAG7.820.1588 VERG ROHS
请问各位大师,
该主板是否可以用RSAG7.820.1933 VERC替换?

网友:
板号不同 如何替换?

网友:
先看板子的参数是不是一样,各个接口是不是一样,屏线接口最关键。一样就可以直接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