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480不开机求助

楼主(2019-11-20):
联想T480不开机求助。TYPE-C接口测量VBUS有5V跳变20V的过程,充电芯片是BQ25700A降压方式输出10V左右,保隔打不开,3V5V没有产生,这是现象
充电芯片电路20v降压 电路电感前端

充电芯片电路20v降压 电路电感前端波形

充电芯片电路20v降压 电路电感后端波形

充电芯片电路20v降压后 10v左右波形

主板图

板号

网友:
修电路量什么示波器,你用示波器能修好,要待机芯片量下

网友A:
保隔都没过,公共点有10V电压,波形如图充电芯片供电正常,3v5v待机芯片没有开启电压,保隔没打开供电都没有,机器没有图纸

求助

网友(2019-12-26):
公共点是10V电压的待机3v5V出来了。我手上有一台外电能充电,内部电池不充电。换了很多东西还没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隔都没过,公共点有10V电压,波形如图充电芯片供电正常,3v5v待机芯片没有开启电压,保隔没打开供电都没 ...

我之前修一台,声卡的5v电容坏导致不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