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人类高端游戏本X881版号P150SMMB-0D,不开机,通病问题完美解决

楼主(2019-11-20):
未来人类高端游戏本X881,不开机,通病问题完美解决,让同行们少走弯路!
版号:P150SMMB-0D
拆开外壳,测3、5V正常,开关SW1电压2.0-0.4来回跳变,就是这里的问题了
继续下一步,找图纸,论坛上面都有就是分有点高
开机电压M-BTN#,通过U34转换,测U34第3脚,第8脚19V正常,果断拆掉D26,C339,测开关电压也是0.6左右无跳变。
这个果断飞线,U34直接到C339,触发上电,亮机
上论坛上面搜了一下,这样的问题还挺多,还有一个直接付费主题,看来要给你们打破了

未来人类X881 P150EM P150SMMB-0D.pdf

网友A:
可能我修的蓝天板比较多,这种问题直接秒杀不解释,U34是个通病,楼主没处理掉的话不知后期是否稳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我修的蓝天板比较多,这种问题直接秒杀不解释,U34是个通病,楼主没处理掉的话不知后期是否稳定

只能用手里现成的配件来先处理了,等返修再订配件换,这个行业利润又低,而且客户都是送过来,希望我们摸摸就能好的主,等不得发配件来换的
先收钱,返修再重新给他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只能用手里现成的配件来先处理了,等返修再订配件换,这个行业利润又低,而且客户都是送过来,希望我们摸 ...

哈哈哈,维修不易。他们都以为我们吹一口仙气就能修好的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楼主辛苦了。

网友:
哥们,修好这个收多少钱

网友:
可以改这个开机芯片的

网友:
哈哈。、。。楼主吃票子了

网友:
感谢分享 加币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维修不易。他们都以为我们吹一口仙气就能修好的

说倒底就是想不出钱你帮修好,就没想想我们在背后的付出,

网友:
看网上很多同行就是果断,一定,马上。。。。我搞都要测个半天呀,差距不是一般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倒底就是想不出钱你帮修好,就没想想我们在背后的付出,

不就是换个电阻电容吗,太经典了,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倒底就是想不出钱你帮修好,就没想想我们在背后的付出,

老哥来给我帖子加分呀,快过期了

网友:
中间断线了

网友:
其实可以把U34拆掉,2脚接8脚,3脚接6脚,通病

网友:
可能是断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