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TEN 850DB 温度不受控

楼主(2019-11-20):
ATTEN 850DB 温度不受控
按开关. 只显示40多度. 风枪发热的.检测不到实时温度.
会是哪的问题?  有经验的朋友分享下.

电路跑到这个芯片.  会不会这个芯片坏?

网友:
这个东西能不能用324代的?

网友:
324与它相同,差别是TL084功耗小,参数可能比324高

网友:
这个不是温控芯片,,不一定是这个坏

网友:
查相关电路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