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30P 装显卡驱动蓝屏

楼主(2019-11-20):
联想Y430P   板号:NM-A031 REV:1.0不装显卡驱动怎么玩都没事,装公板驱动也没事,但装官方驱动开机就会蓝屏。
换过显卡、显存(全都换了)、CPU、内存,BIOS也刷过。故障还是一样,现在没思路了,请各路大神指点一二,谢谢了。

网友A:
除了显卡主供电外还有几个供电都要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了显卡主供电外还有几个供电都要检查

查过了3.3V 1.5V 1.05V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