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高端显卡用万用表量不出来吗?

楼主(2019-11-20):
如题 1070的显卡 n17e-g2-a1 发过来之后用万用表量着有几个电容短路 问卖芯片的 说高端显卡万用表量不出来

网友:
高端显卡对地阻值很低的,几欧的!!

网友:
对地阻值确实很低。

网友:
主要是功率大,供电电流大,,,。。

网友:
不是短路,是阻值太小,

网友:
是啊,阻值都很小的。

网友:
你别说显卡了,笔记本里面的显卡有的机子测量起来都感觉是短路的,

网友(2020-10-13):
不是短路,是阻值太小,有的只有2欧左右,更恐怖的还有0.5欧的!

网友:
淘宝有一家是保上机的

网友:
现在高端显卡,元 器件都是很精密配件,跟手机差不多,数值很低,万表用很难测的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