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110MS主板开机不亮,集显供电不出,求助!

楼主(2019-11-20):
联想IH110MS主板开机不亮,拔掉内存有报警,其它供电测了正常,就是集显供电不出亮不起来,BIOS刷过好多个也一样,就排除BIOS问题了,测试卡代码35,卡CPU,求助看哪位老板修过这种问题.......感谢!

网友:
有图纸吗

网友A:
有没有图纸啊。没有的话。就直接加个显卡上去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图纸啊。没有的话。就直接加个显卡上去就好了。

加显卡也不亮!不然就不求救了

网友:
这款主板联想大量使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加显卡也不亮!不然就不求救了

那你就是单纯的集显没供电了吧。可能是内存还跑不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就是单纯的集显没供电了吧。可能是内存还跑不过吧。

跑过内存了,拔掉内存报警的,测试卡也停在内存那里

网友C:
和集显没有一毛钱关系,集显电路是主板都正常以后才有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和集显没有一毛钱关系,集显电路是主板都正常以后才有供电的

我也是这么认为,只是不知道还有哪里不正常,内存已经跑过了,其它电压应该基本都正常了

网友:
估计还是BIOS 问题

网友:
cpu换个试试

网友:
时序是过了内存才开启集显供电 查一下drampwrok

网友:
上独显亮屏不

网友:
前不久在淘宝买到一张B150板子,装六或七待CPU总是不亮屏,集显供电也时有时无无,插独显也不亮----最后下最新官方BIOS刷上后OK了,不过我这是V星的牌子。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都没解决

网友:
焊北桥吧,这种 不好判断啊,。

网友:
继续求助!

网友:
我也修了一台不出集显供电的,你内存好信号看看有没有正常

网友:
我遇到2块1155的主板不出集显功电都是bios的问题,一块V星,一块技嘉!!

网友:
这种 不好判断啊,按时序来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