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6s Plus 苹果WIFI发热不换WIFI解决方案

楼主(2019-11-20):
  机器型号:iPhone 6S Plus

  故障故障:机器发热,跑电快

维修过程:

  先拆机,接电开机,摸一摸,WIFI发热,喷点松香,通电一会化了。如图:

  接下来用手术刀刮开,结果发现一个电容对地短路。

  此电容对地短路,接着再烧这个电容,发现WIFI的另一角发热,接着挖。

  又挖了个芯片,不知道缺个芯片能不能用的,不管了先挖了再说,这个芯片挖了,再开机试试,不发热了,WiFi也能正常连接。

  开机测试一下。

  WiFIi完全没问题,速度也正常,也不发热了。

  蓝牙也是没问题的,不知道那个芯片是干什么用的,既然功能都正常,那就这样吧。

本案例由迅维会员(陈祥)原创提供

iPhone 11 Pro维修图纸资料已上传鑫智造!
扫码注册即可使用!
↓ ↓ ↓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一款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复制这个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 手机号注册,电脑端下载。

网友A:
芯片里面也有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里面也有电容?

WiFi为什么叫模块。就是因为模块内又装了电容电感小芯片

网友:
这个也是不用撬硬盘的修复wifi的办法

网友:
信号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