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iphone 6 开机大电流无显示

楼主(2019-11-20):
     机型:iphone 6(迅维实地学习故障板)
     故障:开机无显示
接可调电源:触发668ma 电流起跳
     维修思路:开机大电流 查buck 电压,重点查硬盘供电,cpu 供电,暂存供电
   维修过程:接可调电源短接开机键668ma 电流起跳 然后定电流无变化说明cpu没有完全工作起来。先仔细检查主板发现没有明显的进水腐蚀的痕迹,进水贴也没有变红。

先打值,硬盘3.3v 供电c0617,cpu 供电电感L212,L215,L214,显示电源的+5.7v,-5.7v 引脚阻值都正常。当打到L1216时发现对地阻值是25  正常是290左右。

L1216 是给cpu暂存供电的1.8v,该电压来自主供电芯片。该电压短路 可能坏的元件有主电源芯片,暂存1.8v 滤波电容,和暂存芯片。把电感L1216 拆下来就可以判断是电感前端短路还是后端短路,用风枪拆了下没拆掉,怕这个电感碎了 还有一个方法,烧机大法。

把相关元件熏上松香开机发现电容c1293 上的松香明显融化,把这个电容拆掉后测阻值

阻值为269正常,接屏通电开机测试苹果logo显示正常。

+ 10 + 5 思路没问题,维修的时候有点乱,不用测显示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