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H81MC-Q3 REV1.2

楼主(2019-11-20):
同行拿来的板子,不亮机。测所有供电都正常,CPU供电1.75V,可是CPU却不发烫,换了个CPU也不行!刷了两个BIOS无果。准备放弃了。突发奇想的换个CPU供电芯片,跟技嘉的板子一样是95812    料板上拆一个换上后跑码亮机了,哈哈!1  附上好的BIOS资料!刷 哪个都可以,不用管后缀名

磐正IH81MC-Q3 REV1.2.zip

网友:
出来的1.7V电压应该是CPU预设供电,芯片收到桥发来的PROCPWRGD然后CPU发出SVID,产生CPU核心供电,最后芯片发出SYSPWRGD给桥,表示CPU的核心供电正常!

网友:
可能是芯片坏没发出这个PG信号,由于这种二线板没有图纸也只能盲修

网友:
h81没有电路图知道很南修,cpu有1.7v大把,就是不知道核心有没有电压,再说现在很多板不上真的u是没有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