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电脑换A1706 换 TOUCH BAR 后 风扇狂转

楼主(2019-11-20):
苹果 A1706  换 TOUCH  BAR 后 风扇狂转 ,苹果标志也不亮了 ,其他正常,请问有遇到的吗,麻烦不吝赐教,大概是什么问题,望不吝赐教

网友A:
是不是主板掉健了,查看温控线路和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主板掉健了,查看温控线路和检测

检查过了 ,没有阿

网友B:
touch bar含指纹 t2加密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touch bar含指纹 t2加密了吧

看来 ,搞不了啦, TOUCH BAR 以后再也不能换了 ,根本搞不定,售后换要 7000

网友C:
你把开关键也一起换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把开关键也一起换了吗?

没有 换开关 只换了液晶条

网友:
指纹拆坏了吧

网友:
指纹和主板绑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