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T420触发0.63A不跑码修复,应该是通病。NZM4I-7 NZM3H-8不跑码修复

楼主(2019-11-20):
先看板号。
裸板触发电流0.63不动。
拆下主板就看到桥附近有轻微发霉,大喜!猜想会不会简单清洗就可以秒杀呢
看图,这是简单清理后的样子,看得出来那几个电阻还是有点发黑。
完了通电还是一样的电流
既然是桥附近腐蚀的,吹桥看看吧!完了当然还是一样。
然后才开始测量各大电感供电。
很快表笔撸完一遍,各大供电没啥问题!CPU供电也正常了。
莫非是进水桥坏了?这屌东西黑胶的一般是不会轻易动手,还是再看看吧!
示波器抓了一下两个BIOS 2脚都有波形了
先刷上两个BIOS,完了一样……
Emmm 接下来要
电流是这样不动了,根据经验是不跑码的,示波器抓内存波波看看
测试了几次SMBUS都是没有波形,是真不跑码。
完了又是测量内存各个条件。内存主供电,内存基准电压REF输入输出,内存VTT电压这些也全都正常。
内存VDDQ电压测着也正常,又是走到了死胡同。
Emmm ……
接下来要……
拆声卡网卡试试吗?然后拆了不行就干桥,干完桥不行就换桥,换完桥还不行就……麻痹
突发奇想,为什么不跑码就要拆声卡网卡呢?
难道是因为他们会导致共同使用的平台复位出问题?
试着测看看,呵呵。(最开始是在无线网卡22脚测的平台复位,此图是在U73上测的平台复位)
图纸看看平台复位都去了哪。麻痹,平台复位还去了那么多地方……
断电测平台复位对地值正常,这……烧鸡大法也不好使啊这
不得已拿出笔墨纸砚,仔细筛选出各大重点对象,如图。平台复位大概就去了这些地方
对了,平台复位还去了U73没列出来。
当然我没一个个的拆了排除问题。
而是使用了一点小手段,如图:
U735脚直接跨过R991飞线直连再触发看看。
因为5脚是供电脚,如果跨过了R991的平台复位哪里有轻微短路的话供电直接干过去应该会发烫吧!
摸了一会主板,果然。
把主板上的海绵剥干净,芯片完全裸露了出来。可以看到芯片上面其实已经有个小洞,但是因为这个机子上面有那些海绵什么的并不容易发现,况且它开始也不会发烫,只是我采取了一些手段才让它原形毕露

对了一下图纸,U39也不知道是干嘛用的。
直接干掉再通电,电流已经在跳变跑码了。示波器抓个内存的波再看看。
可以看到已经跑码并且读取到内存了。
再测平台复位也已经正常:
然后就是接屏亮机顺利收工了。
亮机图:

因为最开始看到的是主板有腐蚀,重点心思都放在桥附近的,没想到是别的问题!
可能这个早就是论坛的通病了,不过我修这台机的时候在论坛搜索T420不跑码,或者搜板号跟这个机子相关的不跑码没有什么收获,也许也有前辈发过相似帖子而起的标题不一样所以我没有搜索到吧!

以上就是我自己的艰苦探索过程。
不知哪位朋友知道这个是什么芯片不,我拆掉就直接装机起来了,测试了两小时没啥毛病。
以后大家修到类似Thinkpad不跑码或者不定时掉电什么的都可以优先拆掉这个芯片试试。
觉得这里面信息有用的朋友帮忙给加个满分,不要点支持,点评分啊,谢谢了!

 会员461077300鑫豆2024-3-12 15:38
 会员4503722元2023-10-2 22:50
 会员11674142元2023-7-23 16:50

网友A:
能看得到的东西就不要上图纸了,这个图纸也是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看得到的东西就不要上图纸了,这个图纸也是假的

什么鬼,哪里有图纸

网友B:
这个吊毛机器  现在都还在修    买个二手比修的价格都低

网友C:
现在人心太浮躁,能安安静静修机的人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吊毛机器  现在都还在修    买个二手比修的价格都低

哈哈,其实这个修不好的话换个集显的主板也不贵。不过维修员还是希望能修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人心太浮躁,能安安静静修机的人不多了

感谢楼主加分支持

网友D:
平台复位被拉低,楼主烧机大法烧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平台复位被拉低,楼主烧机大法烧出来了。

这可不是普通的烧鸡大法

网友:
好历害的烧机大法

网友:
好历害的烧机大法

竟Sr谁伴我闯荡 -1 -1 随意复制别人的回复,请用心回帖!

网友:
主板虽然不贵,但修好就有成就感呀,

网友E:
你叫我发帖子我都不知道怎么码字!写帖不易!楼主实力与理论并存!希望多多发贴,照顾一下小弟!:jingya:

网友:
主板虽然不贵,但修好就有成就感呀

竟Sr谁伴我闯荡 -1 -1 随意复制别人的回复,请用心回帖!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一路修下来有修炼了两级呵呵……

网友:
这路子不错,楼主细心!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叫我发帖子我都不知道怎么码字!写帖不易!楼主实力与理论并存!希望多多发贴,照顾一下小弟!:jingya:

见习维客,你还没实名认证啊。有空跟月饼老师联系看还能认证不。

网友:
技术不错,腐蚀的基本好修如果没有腐蚀就难搞了

网友F:
这么老的机器还要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么老的机器还要修啊

这也不算很老吧,二代的机器。另外我在深圳

网友G:
这个U39是什么东东哦,干什么用的?

网友H:
你这是引导主板自己给自己看病啊!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这是引导主板自己给自己看病啊!厉害!

剑走偏锋       主要还是测阻值没短路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这是引导主板自己给自己看病啊!厉害!

因为靠U73输出的平台复位只有2V左右,明显功力不够,所以给它加了点油

网友:
感谢分享,以后遇到注意了

网友:
这主板按价格来说,确实没有多大的价值。主要来的是修好的那种感觉,你懂的。

网友:
基础比较好,耐心比较好

网友:
都是迅维的子弟兵,好样的

网友:
这波操作还是挺溜的

网友:
功力深厚,学习了

网友I:
修这种机器 我就是没有一点信心

网友:
引用 网友I:
修这种机器 我就是没有一点信心

不跑码本来就不好修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好历害的烧机大法

网友:
楼主检查得仔细,我遇到了就换板了

网友:
羡慕啊,这维修水平我啥时能达到

网友:
思路真的很重要!这就是小白与老司机的根本去别!

网友:
这可不是普通的烧鸡大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吊毛机器  现在都还在修    买个二手比修的价格都低

能修的还是尽量修的啦,不能修的再卖二手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U39是什么东东哦,干什么用的?

我也不知道是干嘛用的,目前评论下还没有答案

网友:
其实这个修不好的话换个集显的主板也不贵。不过维修员还是希望能修好的

竟Sr谁伴我闯荡 -2 -2 随意复制别人的回复,请用心回帖!

网友:
感觉那里都能烧一烧。

网友J:
看到一半下面看不到了 据猜测给平台复位拉了个3.3

网友:
引用 网友J:
看到一半下面看不到了 据猜测给平台复位拉了个3.3

没有的呢,有地方短路的,短路的元件要拆除加分加分

网友K:
我发现我是没钱看付费内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发现我是没钱看付费内容了

不用看完,可以直接加分

网友:
楼主很有耐心,赞一个先。。。。。。。。。。。。

网友:
2毛钱顶一下楼主,我觉的那个u39应该是安全芯片

网友L:
-0.2心疼我的RMB 不过看帖学到的绝对价值更高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

竟Sr谁伴我闯荡 -1 -1 随意复制别人的回复,请用心回帖!

网友:
U39是TPM芯片,型号是ST19NP18

网友M:
这不触发问题也能烧鸡?只遇到过短路烧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不触发问题也能烧鸡?只遇到过短路烧鸡的

没认真看帖吧,这是不跑码

网友:
买个二手比修的价格都低

网友N:
楼主烧得一手好机

网友:
引用 网友L:
-0.2心疼我的RMB 不过看帖学到的绝对价值更高

为了以后秒杀做准备值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楼主烧得一手好机

技术也就这样没办法

网友:
这办法不错,楼主细心

网友:
学会分析和反推,王道

网友:
太复杂了。哈哈 。。。

网友(2019-12-23):
楼主,反其道行之,显现原形,还有安全芯片拆掉,没影响,技术不错,学习了~~~~

网友:
现在修电脑的少了,一般都是直接换

网友O:
图文并茂,学习的好文章!!

网友:
引用 网友O:
图文并茂,学习的好文章!!

加分

网友(2020-02-14):
好像完全看不懂~~

网友:
写那么详细还看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