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7 PRO 奇怪问题

楼主(2019-11-20):
华硕Z97主板,用G1840 CPU能点亮。   而用G3260 , I3 4160   CPU都不工作。 量所有供电正常,CPU座加焊过,BIOS也换过,刷过。 有高人能指点下不

网友:
G1840 是2014的,G3260 是2015的,难道这个主板不支持?cpu有测试过是好的吗?

网友:
一般放下电试下,如果放了电以后,第一次触发会掉电,且第二次上电1820能开机的话一般都是BGA坏,如果放了电不掉就不是BGA

网友:
看来也轮到你头大了,试试换换桥?要是思天兄弟在就好了,可以问问他。要不问问青杏?

网友:
我手上也是有两片1150板子,能用G3220工作,上i5 4570不跑码。头大,改天换桥

网友:
我手头有一块技嘉am3 780g的,上单核cpu能正常使用,上双核就能上电但不显示。真不知道怎么查这种问题。

网友:
低端能亮高端不亮, 工厂BIOS也刷了    听说  挑CPU的不好搞的 就放弃了

网友:
应该查CPU识别那个脚吧!

网友:
座子换一个试试

网友:
收你这个主板。。没修过吧,没搞过桥吧。。哈哈哈哈哈哈哈我知道什么问题。。。150回收了

网友:
换一下CPU电源管理IC,不行就查一下线路,再不行换桥吧!

网友:
这问题修多了,给我一秒钟就可以秒掉它。不是桥的问题。其实经常修主板的都知道。好简单的。

网友:
打我电话  或者加我V 17773436975 我告诉你。

网友:
楼上的兄台,谢谢你了。

网友:
刷卡BIos试试看

网友:
我有块z87 pro 刚开始也是上g1620可以,上i5不行,后面升级bios也没用,最后用编程器刷了就可以了。多试几个版本的bios。

网友(点评):
G1620?应该是G1820吧

网友:
上次我就一台没有修好客户给的价格太低了,没有换桥,搞了一阵了,放弃了,换桥就白忙活就没换。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没有,退给客户了。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是时钟和超频芯片那块的问题吧

网友:
换29==会有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