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IPHONE 6 Plus 接电大短阴阳屏

楼主(2019-11-20):
IPHONE 6 Plus 接电大短阴阳屏

机型: IPHONE 6 Plus(迅维实地学习故障板)
故障描述:进水大短,阴阳屏
维修过程:接修单片6P,发现有进水痕迹,外观如图
用毛刷蘸洗板水,大致清理进水位置
将氧化的地方清理后,上电,发现接电大短,断电后测量,发现主供电,PP_VCC_MAIN短路.

果断祭出烧机大法,发现WIFI边的这个是电容在作祟,查看电路图,发现主供电通过这个电容滤波后,供给WIFI芯片,于是拿出镊子撬之,
再次用电流电压电阻值数字检测仪(俗称万用表)打值,发现对地值恢复正常,
欣喜的接电,此时已经不再大电流
安逸的触发上电,电流一路欢路,一看屏幕,熟悉的残缺苹果出现,氮素!,发现此时右上角是黑的....WTF,还有故障,朱然是阴阳屏,OH NO,接着查吧.
显示正常,阴阳屏,很明显是背光回路有问题,联想到进水,拆开盖子,果然,有进水痕迹,做好芯片引脚标记,拆芯片,准备清理氧化位置.
清理好背光芯片以后,装回
拆开闪光灯电源后发现主板,芯片的焊板都有氧化腐蚀,继续洗刷刷
洗完之后,发现主板的焊盘OK,但是芯片就GG,焊点掉了一个半.
打开鑫智造找到对应的点,发现是CPU到主摄像头的I2C数据线
打开图纸找到对应型号,发现闪光灯芯息型号是LM3564,这IPHONE6中用的是同一款,可以代换,美滋滋
装回闪光灯芯片,接电触发,正常亮机
至此,维修结束.
发帖不易,请走过路过的各位大佬加分,不胜感激,本菜鸟顿首再拜

+ 10 + 5 写的挺好,继续努力!

网友A:
学习了以后我也学习手机,手机还是有前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以后我也学习手机,手机还是有前途

迅维培训,你值得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