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2V18A电源,求大佬分析

楼主(2019-11-20):
这个电源是为了修另外一个同款的,通电量了下LM358和LM339电压就坏了,主要症状,lm358没电压,正常是14V,lm339,l6571B没电压,正常12V,通电击穿16V稳压管,换了通电又是击穿,排除6561dD,另外一个电源就是6561d坏了,这些供电都正常,没有烧保险,这电源试过通电没事,量下电容电压,炸二极管,光耦下面那个二极管烧过,丝印a80,百度是开关管,不知对不对,换了BAV20,最右边是整流输入到339,左边两个芯片是lm339,右边芯片都换过了,1011A输出电压正常,只会看pdf检查电路电压,这个电源不知道12V,14v是哪个芯片提供的,所有管除了那个稳压都万用表测过没击穿

补充内容 (2019-11-21 10:26):
修好了,别的论坛看到二极管档跑电路,正反量一次,一个丝印L243的,百度是2.5V的基准,正向降压0.6V正常,反向2.8V,换了后量反向2.5V,电源正常了

补充内容 (2019-11-21 10:28):
而且这个L243我拆下来二极管档量降压正常,反向量不到的,只有在线测量才会显示

网友:
这种电路先分清,初级还是次级故障,零件太多,估计维修成本可以买个别的牌子好的玩意了,

网友:
电源的做工用料不错,电压采样电阻断开后如果是高电位端上电电源就会输出高电压直到一次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