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 版号LA-6755P 内屏不显示

楼主(2019-11-20):
内屏无显示,接外置有图像。测屏接口电压。EDID CLK 0V 对地短路。其他电压正常。请问这个问题是不是桥挂了?EDID CLK直接连到桥

网友A:
楼主这是不接屏线的时候测的阻值吗,如果是这样应该就是桥的问题了,可以把桥拆掉看看。已查到了这个问题点,拆个桥还是轻轻松松的。

网友:
看着有点复杂  路过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是不接屏线的时候测的阻值吗,如果是这样应该就是桥的问题了,可以把桥拆掉看看。已查到了这个问题点,拆个桥还是轻轻松松的。

我没有BGA台,搞不了了

网友:
最后解决办法,还是换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