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502不触维修,公共点烧保险,后续电容短路引起,附上图示。

楼主(2019-11-20):
(图片)

网友:
又是电容短路

网友:
苹果的公共点电容短路,一般只需要抠了坏电容就可以了。没有其他手尾需要解决。

网友:
恭喜楼主钞票到手,我几天修的是EC电容电容因为进水瞬间短路烧了供电pcb,找了半天才查出来,后直接飞线搞定。

网友:
恭喜楼主钞票到手

网友:
恭喜楼主捡钱了,谢谢分享捡钱过程,👍👍

网友:
兄弟是1466吧???搞错了  A1466----------D壳主板这么明显。。。

网友:
这主板是a1466
通病

网友:
这就是1466

网友A:
你好啊 楼主  请问下 我有台MacBook PRO13年款的  客户反应有时会黑屏 但是按键盘有反应。 我自己测试了4天没出现过 不知道是硬件还是软件出问题  你有遇到过吗

网友:
通病 这个机器 这个位置的电容坏的多

网友:
修苹果的高手!!!!

网友:
   型号写错了 A1466 很多坏这里的电容。

网友:
钞票到手的感觉

网友:
这机器我修过一台A1466的也是CPU供电的电容短路,造成烧保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啊 楼主  请问下 我有台MacBook PRO13年款的  客户反应有时会黑屏 但是按键盘有反应。 我自己测试了4天没出现过 不知道是硬件还是软件出问题  你有遇到过吗

你换个屏线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