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85主板 集成DVI接口不显示的修理

楼主(2019-11-20):
       倒腾一块成色还行的B85板子,原来是触发后反复上电,查出是ME电压低,换其供电IC,主板跑码工作。
       接下来测试板子所有端口,发现板载DVI接口死活不显,刷个BIOS?,也无效。打DVI值,全部OK;数据耦合电容,全部OK。估计是DDC不能通讯,测DDC隔离双mos管GQ8上6个的脚电压,正常。奇怪,桥坏了?。这种小六脚易坏,换一个GQ8试试,果然亮机。
         看来这种小六脚双MOS管不靠谱呀。第一次遇到,留个纪念。

网友:
还没有修过B

网友:
8系时序是一样的吧! 啥时候有ME的、?

网友:
那管子奇怪,电压都有居然不行,这板值得下手,我手头一个H81没事也弄出来研究下

网友A:
楼主修的不错,耐心 也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的不错,耐心 也不错的

谢谢兄台。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耐心 也不错的.........

网友:
DVI还真没怎么修到过

网友:
感谢分享这么好的经验

网友B:
我想问下,无显时有用独立显卡试过嘛?我有块华擎B85,核显全部接口无显,用独显正常显示。

网友:
热插拔出问题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下,无显时有用独立显卡试过嘛?我有块华擎B85,核显全部接口无显,用独显正常显示。

检查供电看看,点位图

网友:
楼主好细心,一般情况下就搁置一边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检查供电看看,点位图

刚好有块华擎B85的主板DVI无显示,按你的方法换了DVI的6脚修好了。
但是还有一块B85在设备管理器没看到核显的板子还在研究,B85好像没看到有集显供电的。
还有华擎主板上的324是比较什么的?

网友(2020-01-30):
经验修机就是快,谢谢分享,收藏一下看看以后能不能用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好有块华擎B85的主板DVI无显示,按你的方法换了DVI的6脚修好了。
但是还有一块B85在设备管理器没看到核显的板子还在研究,B85好像没看到有集显供电的。
还有华擎主板上的324是比较什么的?

怕是桥坏了。桥的供电有多个,具体参考华擎b85点位图。

网友:
DDC隔离双mos管??GQ8???到底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