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插拔屏线烧CPU???

楼主(2019-11-21):
LENOVO ideapad 320s-15IKB,屏线虚有时候会闪屏花屏,清理屏接口好了一阵时间,最近又犯病了,再次插拔屏线后不能开机了!拆机拔掉内置电池测量是3V待机电感短路0.000了,拆掉几个电容还是短路,烧机大法半天也烧不出来哪里发热!怀疑是板载cpu,但上次记得有块板子也是待机电感短路,差点拆了cpu,结果是一个电容!这次害怕了也不敢轻而易举拆cpu,测量usb口数据线阻值也是正常的,大家有啥方法能准确判断板载cpu好坏吗

i5-7200u

网友:
屏的主供电来自公共点,CPU的上管也接的公共点,你插拔如果斜着的,就可能和地线碰到。或者插拔存在瞬间大电流冲击  一般插拔屏线需要断开电池和电源

网友:
量一下CPU就知道CPU好坏,,这种CPU不跑马的问题多

网友:
一般都是CPU烧了,把硅脂搽干净斜着看CPU有没有鼓起来一点点,我烧过一个EC 一个CPU

网友:
这种CPU非常用已坏的

网友A:
直接断线,把3v给u供电那一路断开再打值

网友B:
楼主上3V 5A烧鸡也烧不出来吗?

网友B:
我修过一个同行的机子,也是没拔内置电池带电换屏,烧了独立显卡烧了CPU烧了屏线。还发了帖子的,可以欣赏一下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86991-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上3V 5A烧鸡也烧不出来吗?

是啊,烧很长时间也不发热,一点温度也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直接断线,把3v给u供电那一路断开再打值

这主板也没有图纸点位的,不知道哪条3V线路到CPU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主板也没有图纸点位的,不知道哪条3V线路到CPU啊

3v供电在u周围也有电容,你先量量u周围的稍大点的电容,找到供电滤波电容后再跑线应该会容易点

网友:
拆刷BIOS烧坏一个i5 6200u的路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修过一个同行的机子,也是没拔内置电池带电换屏,烧了独立显卡烧了CPU烧了屏线。还发了帖子的,可以欣赏 ...

我也先拆显卡排除下吧,别把CPU冤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先拆显卡排除下吧,别把CPU冤枉了

楼主可以测一下显卡上面的电容是否有短路了。当时我的烧显卡上面电容测着都是短路的,当然烧鸡那时显卡也是发热的。你这个烧鸡烧不出来只能拆了排除看看了。

网友:
我昨天还修了个三星的显示器,白屏。是屏上的电路有短路的,也是3V 5A都烧不出来,最后面竟然是一个电容的问题,竟然烧不出来,也是奇了!我是把能测到短路的电容全部都挪开,差不多拆到最后一个才拆到

网友:
现在很多主板骚鸡  没有用的   只有一个一个拆

网友:
动CPU还是慎重一点为好,可以先怀疑EC或南桥

网友:
现在是公共点短路 吗...............

网友:
显存显卡拆了,EC也拆了,还是3V待机短,只能确定是CPU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