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iphone6 1.8v复位电压被拉低导致不开机

楼主(2019-11-21):
Iphone6不开机维修

故障机型:iphone6(迅维实地手机班故障板)

故障现象:接电无漏电,按开机键触发定40

故障分析:按照不开机维修,首先分析cpu供电满足,此故障查时钟 复位  总线i2c0 i2C1

维修过程:

接电触发

这种电流为小电流不开机
第一步:查时钟电路,初步判断电压来确认时钟好坏,测量点为时钟y0201的谐振电容c0210的1脚,以及c0209的1脚,发现都有0.9v。初步判断晶振ok。
第二步:测量复位测量点tp2508电压,正常值为1.8v,实际测此测量点只有0.7v左右
锁定故障点

打开鑫智造,查到此电路信号为reset- pp1v8-l,此信号为电源1.8v过r0206上拉,上拉后 reset- pp1v8-l信号与c0201,显示芯片,usb管理,电源以及cpu 相通

此时我们只考虑对应芯片显示芯片,usb管理,电源的好坏,由于观测主板外观发现cpu屏蔽罩为后装,遂拆开,发现显示电源处有焊接痕迹

基本发现锁定故障点可能为显示芯片u1501,拆下,观测焊盘如下

很明显由于上家未安装好导致,我们拆下芯片触发看电流

触发正常,已经开机
我们重做装回,开机显示正常,维修到此结束

网友:
发表下你的学习感受,从不会修到会修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