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x1 carbon 2016 CPU频率0.39

楼主(2019-11-21):
有人遇到THINKPAD x1 carbon 2016 CPU频率0.39的吗?BIOS 没找到设置,这机器是I5-6200U,有没大佬修过,
cpu

网友:
这情况也是麻烦

网友:
PECI信号异常是其中一种可能性,具体案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215674-1-1.html

网友:
电源管理设置为高性能,换充电器还不行查适配器插入检测信号

网友:
之前一台戴尔的遇到过锁频0.4各种信号和供电查了个遍,最后怀疑是cpu问题,,客户没修

网友:
X宝上面 起买一个BIOS试试

网友:
T430遇到过 3612QM锁定1.2 官网电源管理驱动装上重启就好了

网友(2020-10-12):
查一查警戒温度信号有没有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