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460 改集显的问题

楼主(2019-11-21):
昨天修一台机器,参照这位老哥的教程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650484-1-1.html
在这里感谢这位老总:张权杰.
但是改好之后发现进系统之后打驱动死机,不进系统。装XP就可以
个人感觉是电压不够,转接了主板的PL8 1.1V VCCPP供电之后就正常了

网友A:
还能这样操作 楼主技术牛逼

网友:
这是高手 全是干货  学习了

网友:
牛皮滴很么。。。。。。。。。。。。。。。。。。。

网友:
理论杂实修起来就是那么得心应手,任意妄为.赞

网友:
这是高手 全是好货  学习了

网友:
牛,这样都能搞

网友:
楼主怎么查出来电低压的?这是重点

网友:
也不怕烧u  厉害

网友:
满满的干货啊 下次我也来干下  先说好 u坏了找你学飞线

网友:
高手的办法

网友:
今天都拉了个一体机的桥供电,还是以前的机器好修

网友:
手上有台清华同方,锋锐K485,GPU短路了,也想改集显。目前还没动手,先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能这样操作 楼主技术牛逼

你这个头像我爱了

网友:
怎么判断出缺电压的 稳压也有可能导致死机

网友:
这技术。也是666.对你佩服的一塌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