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PLUS 1.01跑码卡住B2或者掉电或者屏幕一个短杠

楼主(2019-11-21):
网上查修通病拆PQ803,不过事先刷了N个BIOS没用。PQ803拆下检测没有问题,代换一个上去也没用,拆下也是一样。因为主板只是不稳定,懒得查电压了,软故障。习惯性查保护,就是12V5V3.3V这 三组的电压保护,电阻都正常。果断试试换NTC5538,之前就有换个这个芯片修了几片板。换了,果真亮机了。原机BIOS开机快。

网友:
这个pq803是连接CPU供电芯片en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