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F2A88XM-DS2 3.0 cpu供电异常

楼主(2019-11-21):
主板故障;上CPU不触发,打值短路! 不上CPU可以触发,有呲呲声,具体没听出来是在来个位置,取下4pinCPU可以触发,故障固定在CPU供电模块
第一步;再次打值,不上CPU值都正常,这就是操蛋了!大故障了,管子G-S没有直通  G级值也正常,

第二步;直接拆主控一样,那好没办法了,接下来就是大招了,

如图电容 MOS管

拆完如果还短路的话,那就是贴片电容短路了,冷却在打值 已经恢复正常了,当然大家也可以一组一组去拆,只是我习惯性练习下风枪哈哈虽然方法比较慢,但是这样可以解决CPU供电大部分问题。每个人维修方法不一样,你们也可以一组一组供电拆,拆了在打值,。

为什么我要拆电容,我遇到过 下管没上CPU打值短路的(其中有12贴片电容引起的)还有就是电容引起的,

此处说明下,我没有去测量坏的MOS因为我有料板子,非常抱歉做的不足,已经恢复正常了!

来个背面!目前能做到最好的效果. CPU供电到此结束

上电无异常!CPU供电完美 其他供电就不测试了,直接上U就两亮机了,

亮机 维修到此结束 一遍修一遍发帖,不足见谅。

网友A:
遇到过,上U短路,不上就不短路,场管都是好的,当时一头雾水,看着剩下就滤波电容和贴片电容,先易后难,拆滤波电容,发现不短路了,一口气全部换新电容,开机ok

网友B:
一般这种触发保护首先就会想到CPU供电电路。一般也是上管击穿的多,所以我是一下拆两个上管测一下,基本拆两次就能排除到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上U短路,不上就不短路,场管都是好的,当时一头雾水,看着剩下就滤波电容和贴片电容,先易后难, ...

是吧!大招基本可以解决CPU供电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这种触发保护首先就会想到CPU供电电路。一般也是上管击穿的多,所以我是一下拆两个上管测一下,基本拆 ...

有时候真不是上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时候真不是上管问题

修到的大多数还是上管问题。电容的话有些能明显看到腐蚀。当然拿掉CPU之后还要再测一下上管D/S极是否还是相通,相通就干它无疑了

网友D:
烧鸡大法对付短路

网友:
这个办法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烧鸡大法对付短路

哈哈 说白了 一没设备,二也不会,所以只能用这种办法,绝对稳定,目前来说百试百爽,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楼主的分享!学习了。

客气了,我只是遇到这种问题了,就发表下,主要是没下载分了,哈哈哈哈哈

网友F:
短路直接烧鸡多块

网友:
引用 网友F:
短路直接烧鸡多块

没有可调电源 而且不会 可以指点下不?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了,就发表下

网友G:
楼主厉害,我也有块F2A85M-DS2的,测CPU供电短路,上不上CPU都是触发瞬间就掉,查供电管完好,再就查不出所以了,没有维修电源试烧机大法,然后就好奇的把CPU座给撬开了,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厉害,我也有块F2A85M-DS2的,测CPU供电短路,上不上CPU都是触发瞬间就掉,查供电管完好,再就查不出所 ...

哈哈  你也是个人才

网友H:
这个我会直接烧。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我会直接烧。

烧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