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可以改BIOS神州k660di5d3主板是TN15S03

楼主(2019-11-21):
有没有大神知道这个BIOS如何保存然后修改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
目前我用软件提取出来了BIOS然后再怎么操作这个需要合成VBiOS吗

网友:
没有人吗真尴尬

网友A:
你还是没说清楚你要做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没说清楚你要做什么

我想把BIOS中的温控删了还有就是装了3个硬盘后亮屏时间边的超级长了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没说清楚你要做什么

1. 求助就说的相对清楚点
2 。你要实现的这些不是简单能实现的 建议找专业维修店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