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论坛帖子启发,成功修复V星ZH77AG43 USB3.0叹号

楼主(2019-11-21):
受启发文章:V星ZH77A-G41主板USB3.0故障修复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25204-1-1.html (出处: 迅维网)
V星ZH77A-G43

          V星ZH77A-G43主板故障:
USB3.0感叹号,装3.0驱动能装成功,但是用不了。重启还是感叹号。
故障分析:主板2.0没问题,只是3.0的问题,估计不是桥问题,可是都是8脚小芯片,没图纸没资料,刚开始看研究了半天一直在驱动上转圈,没头绪。直到昨天                    找到论坛的这个帖子。再重新把主板拆出来折腾。
维修过程:驱动是没有问题,这个看到大部分都说是驱动问题,可不是。
                 直接维修主板(借用论坛图)

用的芯片图纸是UP7536AMA8这个型号,我的芯片丝印是S58,如果没有资料,真是无从下手。1.2.7.8都是5V,正常,4.6脚3.3V实测正常,只有5脚5VDRV1_EN,才0.3V,通过点位图找到了5VDRV1_EN电压是两个电阻分压得来。(最后实测5脚电压是3V)

测得电阻没有问题,上拉10V电压正常,分压后几乎无电压,只有一个可能后面芯片问题,此板有4片UP7536AMA8,

只能用排除法
我运气不错第一片就拆对了。

主板自己用有3个USB3.0够用了,直接就不装了,经过测试都正常

成功修复

网友A:
直接5V连过去,这个U口也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5V连过去,这个U口也可以用

试了,的确可以用,那这个芯片UP7536AMA8的作用就是控制USB电源吧,这样短接,就应该没有USB口电流说法了,是懂行的自己用完全可以短接。

网友:
我有个主板usb全部没用,现在是用了一个pci-e的usb扩展卡,桥的问题可能性大吗?楼主指点下,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