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0-70 NM-A271无显 ec没有发出vr_on

楼主(2019-11-21):
独显,i5-4210u。开机无显示,电流0.135A不动,插不插内存现象一样,根据图纸第10步EC没有发出VR_ON,没法开启cpu供电。789步的电压都有。看论坛说要有vccst_pwrgd,这个信号也有,pch_pwrok也有。无思路,求大神指导。

网友A:
先看一下内存金手指有没有虚焊,测一下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看一下内存金手指有没有虚焊,测一下工作条件

亲,没读题吧

网友:
这个不太好修

网友:
是不是和BIOS没关系

网友B:
刷BIOS试试看呀........................

网友A:
主要是看你文章里面说”插不插内存“电流没有变化,说明内存没有上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看你文章里面说”插不插内存“电流没有变化,说明内存没有上电。

但是内存的两个电压都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刷BIOS试试看呀........................

EC不发VR_ON跟BIOS有关系吗,主要我想知道什么条件EC才发VR_ON

网友A:
引用 网友C:
EC不发VR_ON跟BIOS有关系吗,主要我想知道什么条件EC才发VR_ON

vr_on是开启CPU供电的信号,需要其它供电正常才会发出

网友:
重点查查内存总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vr_on是开启CPU供电的信号,需要其它供电正常才会发出

嗦滴对,我就是想知道这个其他都有啥

网友:
看图纸VR-ON由EC发出  如果EC条件满足 切8 9电压正常就考虑 电压 断线 短路 ec了

网友D:
第一张图上不是说得明明白白吗第6步PCH给EC,EC就依次开启了SUS#、S5#、S4#、S3#

第7步EC发出SYSON给PU501来开启+1.35V【内存主供电】,内存是先工作PWM、PWM工作正常后,电感输出的这个
+1.35V会同时做为内存供电芯片LDO的开启电压,主供电正常内才会产生内存供电的+0.675VSP,全正常后芯片才会
输出VDDQ_PGOOD【这个信号由+3VALW上拉为高】

第8步EC发出SUS_VCCP 给PU701【这个IC是集成上下管的】,这个+1.05VS同时给PCH内部
的一些模块供电【如图】

不晓得我说得对不对,待参考,望老手指点!

网友E:
楼主这个是低功耗的U吧,没猜错的话应该是联想的本。可以先换个低电压的内存试试,不行刷个BIOS吹一下CPU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个是低功耗的U吧,没猜错的话应该是联想的本。可以先换个低电压的内存试试,不行刷个BIOS吹一下CPU试 ...

是的,联想本,低压U,内存换过两条,而且上不上内存电流是一样的。BIOS还没刷,主要想了解下原理,实在没啥可测的就只能刷BIOS了,U不太敢吹,没经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第一张图上不是说得明明白白吗第6步PCH给EC,EC就依次开启了SUS#、S5#、S4#、S3#

是第10步没有,789步的电压都有,ec也可以收到vddq_pgood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联想本,低压U,内存换过两条,而且上不上内存电流是一样的。BIOS还没刷,主要想了解下原理,实在 ...

一两百度旋转吹一下CPU没事,不会坏。这个是单U的,你参考的这个架构图是带桥的。CPU供电的开启信号也来自CPU喔。CPU在收到VCCST_PWRGD就会发出CPU供电开启信号,楼主可以测看看。

网友:
说那么多,先问下你ec有换过没,vron阻值正常不,789部开启电压后有pg吗会不会有pg要返回ec,ec没收到。你也没说明查了什么条件呢。。还有如果ec是gpio脚位也可能是程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但是内存的两个电压都有

内存有几个电压,主供电,vref还有复位  示波器抓时钟数据 看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掉电干U吧 低压的

网友:
好像记得这个板子CPU坏得挺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