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显示无信号,应该怎么维修?

楼主(2019-11-21):
各位前辈,第一次修显示器,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
现象:按键和背光都正常的,能显示。但是插上信号源以后还是显示无信号。。。。。

网友:
检查行场同步信号有没有输入

网友:
主控板故障,很多人把主控板和驱动板搞混了,驱动板是屏幕上的电路板,用于驱动屏幕转换屏幕识别的信号。

网友:
很有可能是显示器固件的问题

网友:
驱动板换一个通用驱动板试一试

网友:
通用驱动板就可以解决

网友:
换个驱动板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