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基本的示波器,给个参考建议

楼主(2019-11-21):
刚开始学习维修,没有用过示波器,想买个示波器。由于预算有限,看到某宝上的 400多元的 手持小型示波器,感觉价格还能接受,不知道用在维修笔记本,维修电脑中是否够用,我只需要示波器能具备判断故障的能力就行了,要求不高,请用过示波器的师傅们给个建议。

参数如下:

通道数 1
模拟带宽 100MHZ
最大采样率 500MS/s
上升时间 < 3nS
存储深度 128KB
输入阻抗 1M欧姆
时基范围 50s-60s
触发模式 单次/正常/自动
触发边沿 上升沿/下降沿
耦合方式 AC/DC
最高测试电压 1X:80V   10X:800V
光标类型:水平x,水平Y,触发Y
电压精度 2%
频率精度 0.01%
余晖效果 1-8级可调

网友:
还比如加一点买个二手的。两通道的好些,查掉电时可以对比两个信号哪个先掉电

网友:
我用的优利德  感觉挺好

网友:
单通道修家电可以,修笔记本台式机等不适合,我还是买的二手100m2通道示波器,当然买新的rigol,优利德等也不是好贵,功能更强大要求高肯定泰克,是徳等更好了

网友:
有钱买泰克没钱买普源,再没钱就买二手,手持的忽悠顾客还行,维修基本用不上,四百块钱还不如买个福禄克得万用表来的实在,示波器怎么着预算也得一千以上,要不就别买,很多老师傅一个胜利万用表也能搞定大多数维修。

网友:
对了,最低配置双通道一百兆1G采样率

网友:
那些很老的示波器实时采样率达不到1g的,到时候测高频信号你啥都测不出来

网友(点评):
谢谢提供的参考意见

网友:
我有个二手的,双通道的可要,便宜卖给你

网友A:
我有个全新二手的,四通道的可要,便宜点卖给你,RIGOL

网友(点评):
示波器啥型号 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全新二手的,四通道的可要,便宜点卖给你,RIGOL

示波器啥型号 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