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7 大音频坏导致打电话听筒有异响

楼主(2019-11-21):
  【故障机型】:iPhone 7

  【故障现象】:打电话听筒有异响

  客户描述说打电话的时候,听不到对方的声音,只有电流声的异响。

【故障分析】:
  打电话的时候听筒听不到声音,这种现象分为几种,录音的文件,播放时听筒是否有声音,要是没有,有可能是听筒排线或者听筒有问题,第二种,打电话的时候,听筒是否有声音。要是没有,有可能是音频IC切换的有问题,或都是基带跟CPU通讯的I2S总线有问题。

【维修过程】:
  客户自己换过听筒跟前排线,还是一样打电话异响,那么排除不是外配引起的故障,测试一下录音文件,播放的时候,听筒是正常听到声音的,没有异响。

  打电话的时候,信号是从天线接收过来,经过基带CPU输到主CPU上,主CPU输出到音频IC编解码,经过音频功放芯片输出到听筒。

  录音文件播放的时候是主CPU输出到音频IC编解码,经过音频功放芯片输出到听筒。那么,最有可能出现问题的就是音频IC编解码转换的时候,直接更换音频IC。

【维修结果】:
  装机测试,打电话听筒能听到声音了,没有异响,恢复正常,维修到此结束。 这故障是因为音频IC问题引起的打电话听筒异响,无声音。

iPhone 11 Pro维修图纸资料已上传鑫智造!
扫码注册即可使用!
↓ ↓ ↓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一款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复制这个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 手机号注册,电脑端下载。

网友:
6p 修听筒有杂音 加焊 更换过了大音频后 打电话第一次拨号出去听筒扬声器有声 第二次接听拨打听筒扬声器都无声  基带CPU也重做了 尾排换过试了 尾排座子也打了对地阻值 老师有没有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