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哥们,为啥有时把原备份的bios刷回去后电流都不一样了,或者亮机慢

楼主(2019-11-21):
老哥们,为啥有时把原备份的bios刷回去后电流都不一样了,或者亮机慢

网友A:
多进系统几次就好了,遇到过,是台式机,应该差不多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多进系统几次就好了,遇到过,是台式机,应该差不多吧

不行啊,现在还会掉电了。拿来时不显示,主板放电后能显了。过了段时间又不显了,放电后又能显了。心想刷个bios稳当点,刷了好多都不行,淘宝买的都不行。刷回去也不行了。晕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行啊,现在还会掉电了。拿来时不显示,主板放电后能显了。过了段时间又不显了,放电后又能显了。心想刷 ...

刷工厂bios排除bios原因

网友C:
刷工厂bios  试一下

网友:
官网下个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工厂bios  试一下

不行,后来刷了修改的纯净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