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戴尔 Inspiron 5370 和 Vostro 5370/5471 BIOS 亮机快

楼主(2019-11-21):
戴尔 Inspiron 5370 和 Vostro 5370/5471
版号:ARMANI13 D1741 A00

开机亮屏后 按 ALT+F

网友:
开机慢  26秒开机

网友(2020-01-02):
不出集显供电,先下载个试试

网友(2020-08-03):
我的是开机掉电下来试试

网友:
电源指示灯一直闪风扇狂转,下载了一个试试,变成狂转掉电

网友:
不能用  风扇狂转断电

网友:
第一次开机掉电3次亮机后ALT+F

网友A:
键盘不会反应慢吗

网友:
你试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键盘不会反应慢吗

你试了吗?

网友:
没事,买了原厂的开机按ALT—F,还是老样子,中间有正常过,后来开关机两次又不行了

网友(2020-09-12):
我下载 BIOS都 下载怕了——下载 了好几个都用不了——都有问题,  大多都是亮机慢

网友:
亮机慢 没关系 就是进系统能不能正常用  ,键盘真的反应慢吗?还是说测试以后确实键盘反应慢呢?

网友:
这个不能用  风扇确实是狂转 三次也不亮机 而且只有第一次自动关机  不会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