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楼主(2019-11-21):
事因是顾客换了淘宝的组装充电小板。
后来我们换了PMI8998,有时候可以充电的,并且达到快充。有时候怎么插都没有反应。
是这个时候,如果你把电池拿下来再重新装一下,又可以充电。
跟电池又没有什么关系。
不充电

网友A:
充电小板不行
爱蒋大伟
果然如你所说! 原先我还给他换了我自己的手机上的尾插小板,现在拆开发现,一个二极管烧坏了。去掉了可以了。谢谢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小板不行
果然如你所说!
原先我还给他换了我自己的手机上的尾插小板,现在拆开发现,一个二极管烧坏了。去掉了可以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