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S4000v BIOS 问题 求助

楼主(2019-11-21):
华硕 S4000v 版号:X411UA v2.2 来时上电黑屏 刷BIOS解决 一切正常
客户取回 半个多月 故障一样 重刷BIOS 又正常了 测试一切正常
又过大半月
今天又来了
刷了BIOS 又好了 神啊 咋的啦
刷一次 正常半月一月 可能什么原因?
求解
刷BIOS

网友:
检查供电,和相连的电阻有无异常

网友:
换 个 BIOS 芯片 吧

网友:
BIOS芯片不行,直接换掉,机器就不会再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