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不触发,已修复

楼主(2019-11-21):
技嘉主板不能触发,查找待机条件3vsb正常,vccrtc,rtcrst也正常,那就测测rsmrst,啊哈测得电压为0v,那就跑电路,O_-RSMRST,NQ19D级为0v,不正常啊,这边

应该是3v的,在查,发现NQ18坏掉了,导致NQ19导通,d级变成0v,最后换了个三极管,在查电压有3v了,开机试试,很奇怪有时能触发,有时不能,而且触发开机

后,过一会还掉电,怀疑桥有点虚,果断加焊桥,之后开机试试,波涛依旧,继续插待机条件,测得32.768khz晶振有一个角电压有0.7v感觉比其他板子的电压高很

多也,在书上看到过可以用手去触摸晶振,能开机就说明是坏的,我试了一下果然能开机,马上找个料板,拆个晶振换上去,测了3次每次都能触发开机,而且不掉

点,修好收钱。

网友:
就是这边吧rsmrst电压拉低的

网友:
接了个硬盘,亮机器图片

网友A:
啊啊啊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啊啊啊啊。。。。。

真羡慕你们还有电脑修。我几乎修不到了。人呢。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羡慕你们还有电脑修。我几乎修不到了。人呢。活呢??

网上接的生意

网友:
晶振是否损坏触摸晶振可以试试能否开机,又学了一招

网友:
现在基本上都直接换,修说贵还问题一大堆

网友:
经验不错,南桥莫名躺枪

这主板没看出来是什么芯片组

网友C:
直接用手摸晶振能摸出来,今天又学到了

网友:
又学了一招

网友D:
这应该是b85主板吧?

网友:
基本上都直接换,修说贵还问题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手摸晶振能摸出来,今天又学到了

偷学我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不淡定,我蛋疼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应该是b85主板吧?

不是的,仔细看看

网友:
有思路就好

网友:
有图纸..有点位修起来就容易些..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下次直接秒杀

网友:
主板现在已经很少修了 因为同行秀起来太便宜

网友:
华擎H81 DPWROK低也不上电,昨天刚修到一片,一焊那个控制管,断成两半,拆了它不装了,不受控就能正常上电了。

网友:
维修要仔细。。。。。。。。

网友:
楼主 高手有图就是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啊啊啊啊。。。。。
真羡慕你们还有电脑修

网友:
发现NQ18坏掉了,导致NQ19导通

网友:
有图纸.有点位好修点

网友F:
看你误杀 南桥了 加焊的 估计这是个通病
荧光微凉
三板斧。。。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你误杀 南桥了 加焊的 估计这是个通病
三板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