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E430键盘不能用

楼主(2019-11-21):
键盘不能用,触摸板可以,外接键盘也可以。IO也换过了,还是不得。求大师指点,发现关机后放一下,第一次开又可以了,关机后再开又不得了

网友:
听得好像虚焊了,补焊试试,不行就刷EC程序试试。

网友:
没换键盘试试?设备管理器能找到键盘么?

网友:
没换键盘试试?

网友:
键盘不能用   不换键盘的吗

网友:
换键盘这种初级的做法就不用说了。键盘到EC的线路也不会有问题,都测过了的,系统也装过了的

网友:
把键盘接口拖一遍试下

网友:
断开所有外设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