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iphone6接电大电流

楼主(2019-11-21):
     机型∶iPhone 6 (迅维实地手机故障板)
     故障∶开机不显示
     接可调电源∶接电1A以上
、  维修思路∶接电大电流.查看buck供电.
     维修过程∶接可调电源大电流说明是主供电的问题、仔细查看主板发现有进水的痕迹、进水贴也显示红色

而且WiFi附近的主供电电容有明显的腐蚀痕迹、所以猜测是主供电登陆
将主供电的电容扣掉后接电并没有大电流。尝试触发发现电流正常
接屏通电开机正常

网友A:
电容短路导致大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短路导致大电流?

通常都是的